请用过6N137的朋友指点一下

楼主(2008-06-25):
6N137推荐接法输入输出是反向的,现不改变输入接法,想在OC输出处改变接法,如图,实现正向逻辑,但好像不成功,输入为高或低时输出均为4点几V,输出无法被拉到地,下拉电阻为10k,随着下拉电阻的减小,输入为低时输出电平相应减小。请问是什么原因?另外同样的解法用TLP521做实验,就没有问题。是不是TLP521的光敏三极管与6N137输出端的三极管特性不一样?

网友:
6N137内部逻辑电路需要电源和地才能工作,无地线是不行的

要想改变逻辑方向,可以从发光二极管侧着手,使用低电平导通。

当然加反相器也可以。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也迷糊的

我看见一块板子上用137做232通讯隔离,那里应该不能用负逻辑的,当时没仔细看,好象也是通用接法

楼主:
谢谢567

这就是IC输出光耦和普通三极管OC输出光耦的区别吧。

网友A:
原理框图

楼主:
谢谢hkap

你这个是推荐接法,输入输出是反相的。

网友B(2010-05-13):
5楼的电路挺好的啊,输出需要反向的话,再加一个245反向驱动器啊,以前我做过一个,就是用的负负得正啊

网友C:
5楼 hkap 的电路很经典,经常这样使用。

网友D:
5楼的电路很经典,再看6楼的图,137内部电路不是TLP521的结构,5脚是接地端,前边的三角符号是一级缓冲器,2条水平线是缓冲器的输入和输出端,2根竖线上面的是电源,下面的是地,即供电的负端。楼主的图有问题,供电负端浮动,电路不会正常工作。
一级光耦如果想要正逻辑,方法有2,一是改变输入电路的接法——即发光管正极通过电阻接至Vcc,负极接IO。二是找PNP输出级的光耦,这个好像真没有。
想法是好的,但是规矩还是要的。

网友E:
看你的图,脚没接高电平?

此类帖子,应当发在硬件版块。

网友F:
光耦在某些方面和三级管一样,也存在放大区和饱和区的问题。

网友G(2013-07-09):
TLP555 ,逻辑跟137反的,可以看下

网友H(2017-05-09):
这个小东西,不仔细看就是容易出问题,刚交完学费了。200块板报废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