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段I2C程序谁懂啊?

楼主(2008-06-25):
下面那个((address&0x7ff)/256)是什么意思?

void write(unsigned int address,unsigned char dd){
    unsigned char ddd;
    ddd=((address&0x7ff)/256)<<1;
    s24();wd24(0xa0|ddd);scl=0;wd24(address);scl=0;wd24(dd);scl=0;p24();
    time=0;                    //time为定时器时间参考,time增加1代表1ms,如果没有用定时器,取消该行
    while (1) {
        s24();
        wd24(0xa0|ddd);
        sda=1;
        if (sda==0) break;
        if (time>10) break;    //此行防止由于eeprom器件损坏后的死循环
        scl=0;
    }
}

网友A:
算页面地址?

网友B:
回楼上,不知道啊,但这段是I2C通用程序,但这里看不懂啊

网友C:
不是通用程序

2楼已经告诉你答案了,这程序只适用于页大小为256的器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