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TC单片机的一些问题

楼主(2008-06-25):
STC单片机可以通过串口下载,但其下载软件中有如下提示:
单片机出厂时的缺省设置是“P1.0,P1.1”与下载无关,P3.0/RxD, P3.1/TxD 通过 RS-232 转换器连接到电脑的普通RS-232 串口就可以下载/编程用户应用程序到单片机内部用户应用程序区了。
    如果单片机在正常工作时 P3.0/RxD 外接的是 RS-485/RS-232 等通信电路, 推荐选择步骤4中:    下次冷启动“P1.0,P1.1”等于“0,0”才可以下载程序

我现在需要用上位机通过串口和STC单片机进行通信,是否意味着我下载程序时需要执行这一条?同时需要在电路板上设计拨码开关控制“P1.0,P1.1”?

网友A:
不需要,保证上电时P1.0,P1.1为高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