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小问题

楼主(2007-04-14):
EM78P153S的P62脚作为i/o输出角,但确发现不能控制该脚的电平,设为内部上拉和下拉都无用,很迷惑,请各位指点,谢谢!

网友A:
P62是复用引脚,注意屏蔽另外的功能

义隆的单片机是仿PIC的,复用引脚必须注意配置,有些功能复位以后是默认打开的,那么这个功能对应的引脚就会被设置成对应的输入或输出,并且不受方向寄存器的影响,你只要把这个功能屏蔽了,再注意对应的配置,一般就能解决问题

网友B:
你是把它设置成输入脚了吧?输出不涉及上下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