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种方法控制继电器比较好?

楼主(2007-04-14):
在单片机电路中,用三极管控制继电器,用8550控制正电压还是用8050控制地线,哪种方法比较好?可靠性上有没什么区别?谢谢!

网友A:
我认为用npn好

单片机供电不会超过5v,甚至3v左右,pnp只能驱动同电压的继电器,而低压继电器可选品种不多,又与单片机共电源,容易产生干扰;用npn集电极开路,可以驱动24v甚至更高电压的继电器

楼主:
谢谢

谢谢!我还想问一下,在NPN基极和发射机之间加不加电阻,有什么区别?我一般不加的.

网友A:
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阻很小,没必要外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