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bootloader,监控程序之间的区别!

楼主(2007-04-15):
关于这个有一堆问题!

bootloader和监控程序是一个概念么?
如果不是,两者分别的作用是什么?
一般的8位16位单片机里面实现下载和调试用的是bootloader还是还是监控程序?
它们是不是通常已经被烧入程序存储器中?
有它们和没有它们程序启动和运行到底有哪些区别?
dsp中会用到么?

网友A:
我现在还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

但是从字面意思看,bootloader是引导载入,我理解是启动引导或下载引导,少数单片机有这个,但是以后会是趋势,至于监控程序是对单片机运行的监控,通过这个程序可以实现调试、仿真,一般用在仿真头上

网友B:
没有什么本质区别...

网友C:
学习!!!请高手指点一下啊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