控制50路的通断,用什么单片机好呢

楼主(2008-06-26):
我想用单片机控制50个通路的通断,选什么单片机比较好呢?大伙给推荐一下

网友A:
用CPLD

用CPLD吧,那个东西的IO多.不行的话MCU+CPLD

网友B:
re

我用51做64个通路的通断
还要一一对应一个最大0xffff的时间表。
麻烦唉~

楼主:
速度达到us级就够了

网友C:
uS太慢,干脆nS吧...

网友D:
LS的

6楼: uS太慢,干脆nS吧...?

ns? 你是在说笑吧?
如果不是,很想听听楼上高见?我这里还真有个ns级别的时间要处理。想了很久了也没办法实现(老板很菜,他的建议,我只有尽最大努力去实现罗)

网友E:
ns很难吗?真的很难?

网友:
呵呵,不要逗人家

网友E:
ns确实可以做到,用cpld

用单片机,做到us都比较困难.ms是有保证的。

网友F:
cpld

很好做

网友:
估计实际情况是ms级别就足够了

零点几秒也估计也不是不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