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串口通信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08-06-26):
我做的是两个单片进行通信,为什么当这两个单片机一通信时,其中的一个单片机就重新启动,不到的是软件方面的问题还是硬件方面的问题,请各位大虾指点迷津,谢谢了!

网友A:
99.9999%是软件问题

楼主:
re

可是,很奇怪的是这个重起的单片机和其他单片机通信的时候就不会重起
实在想不明白

网友B:
应该是软件问题

“其他单片机”是否使用同一程序?
如果不是同一程序,100%是软件问题。

楼主:
不是同一个程序

不是同一个程序

网友C:
肯定是软件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