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C1210问题

楼主(2007-04-16):
各位高手,我在用TI公司的MSC1210时有如下疑问,请帮忙解答:

1、ADCON2的作用是什么,设置它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;
2、ADCON3的作用是什么,设置它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;
3、当采用Sinc3滤波器时,数据的采集是否会更平稳;
4、设置模拟时钟(ACLK)的作用是什么,设置它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;
5、AD的转换速率是否可调,最高转换速率是否为10Hz,如何调整它

网友A:
随便说说

你的所有问题DATASHEET上说的很清楚...
当采用Sinc3滤波器时,数据的采集是否会更平稳=>答案是肯定的
AD的转换速率是否可调,最高转换速率是否为10Hz,如何调整它=>可调的,肯定不止10H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