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四个定时器的单片机

楼主(2007-04-16):
谁知道四个定时器的单片机,
给小弟说一下。

网友A:
光51就一大堆

普通的C52就可以设成4个定时器使用。
还有通用的51Rx系列的PCA的模块就可当好几个定时器用。

网友B:
非要4只定时器干死马

lz请说说用途
其实设一个公共时标,一个定时器可作多个用

网友C:
戴三块表还不够,一定要戴四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