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寻51全兼容4mip以上单片机

楼主(2007-04-16):
  是为了替代原来的DIP40的AT89c52,原来的在使用中发现速度慢了点,估算了以后,要达到4MIP才能满足要求,去周立功查了下P89c5x系列,6clk模式只能到20M,如果能到22.1184M就好了。不知P89系列能不能超频到这个频率使用啊?
  最好是有能达到这个速度的51兼容单片机,只要求电位兼容,管脚兼容,速度够,其它的没有要求。价格不太贵就行了。请大家指点一下。
  马上就要去做板了,在此急求。

网友A:
用4-clock或1-clock 51

winbond和maxim公司有很多

楼主:
感谢楼上的回复。

另刚刚查到AT公司的AT89LP2052/4052单周期51单片机,不知能否直接拿来用,或者需要做什么样的改动?以及价格如何,何处能买到?望有知者不吝赐教。

楼主:
刚发现AT89LP2052是20针的

不知有40腿的型号没

网友B:
SST的你去看看,速度足够了

网友C:
STC的

STC的

网友D:
TI也有,MSC121x...

网友E:
40PIN的快速51RAMTRON有,20PIN的有STC的1T.

40PIN/44PIN/64PIN的有RAMTRON的VRS51L2070/VRS51L3074的1T.

楼主:
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

  我最后决定用W77E58了,因为它以下的特点很适合我的应用:
 4分频,可到40M,速度比大多数6分频的快
 双DPTR,虽然需要切换,但是比单的还是要快多了
 1K的内部RAM,正好是我需要的数量,不多不少,刚合适
 比较好买到,小批量采购,不考虑成本,只考虑采购方便^-^

网友F:
STC的很不错,价格便宜量又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