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Keil和STC89C516RD编译的问题

楼主(2008-06-27):
请教Keil和STC89C516RD编译的问题
我使用的是STC89C516RD,它的存储器容量是64K,RAM是1280
我在编译时单片机选择什么型号的单片机才能对它正确编译呢
我在KEIL中找不到STC89C516RD这个型号的单片机请各位给我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

网友A:
好像SST的有大容量的

网友B:
选philips的P89C51RD2或RD+就可以了吧

RT

网友C:
建议,还是使用STC网站提供的库文件

也许有SFR定义不一致的地方。

网友D:
选个标准的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