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味追求速度带来的问题

楼主(2007-04-16):
用单片机做过一个食堂售饭系统的服务器。
由于窗口机众多,要求实时响应的服务器速度越快越好,当时选了SST89系列单片机,晶振用了22.118M,又是6CLOCK。但是实际使用时有时发现存在片外RAM(用的非易失性静态RAM)的数据会乱,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想到可能单片机RD,WR的时序太快造成,换用W77e58,晶振仍用22.118M,4clock,但是放慢RD,WR的时序,问题就解决了,系统至今未再出现这个问题。
经验之谈,希望对大家有参考作用。

网友A:
除非是PCB布的太差了,否则不会有这问题

网友B:
难道你用IC前都不看DATASHEET...

网友C:
即使真是经验之谈,恐怕也是伪经验之谈

网友D:
反正问题是解决了

值得借鉴

网友E:
..

个人见解..速度够用就行...没必要一味求快

网友:
深有同感!!!!

我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。。
一次我使用51和DAC0832,51使用的是18.432的晶振,由于晶振太高导致,WR的低电平时间不够长,,,折磨我将近2周,最后才发现了问题所在。
把晶振换成6M的  马上解决问题。。。。。
值得注意啊,,,,特别是使用一些比较老的芯片的时候,由于老的芯片速度太慢和现在快速CPU相配合可能就会出问题。。。
估计楼主用的RAM也是比较老的芯片,不支持那么高的速度,才会出现上面的问题的。。。

网友F:
不管怎么样,精神可嘉,顶

网友G:
就说了时序两个字

网友H:
我觉得你们的回复没有什么用

虽然楼主没有清楚地交待问题,但我觉得问题的焦点是通讯和数据处理,并不是窗口处理器太快的问题。
----
不知道系统的组成方案到底如何,但从“窗口机众多”一句看,属于集散系统。因此,其实时性不能从窗口机考虑而要从通讯和上位机考虑,而其窗口响应速度,一般的MCU就可以充分满足要求了。

网友I:
其实把70nsRAM换15nsRAM就可跑快了,楼主缺的是经验

网友:
楼主用的是非易失SRAM

可能是为了追求极低的功耗,所以速度等级比较低。

网友J:
哥哥,22M也叫高频?

不排除分布式处理算法上有问题的可能性吧。

楼主:
我补充说明一下

我使用的非易失性RAM是Dallas的芯片(512K,90ns,呵呵比较慢)。所谓RD,WR的时序是指它们读写时的低电平宽度。
一开始时采用11.059晶振,用了好几年一直没问题。后来系统改进要求速度提高,改用22.118M,6CLOCK,相当快了4倍。
因为用仿真器调试时,一点问题都没有,即使插上77E58也是非常难得发现一次问题(可能刚好处在临界状态),所以问题就更不容易发现。
发此文的目的只是想提醒大家,晶振改变,一些信号的时序也会改变的(象RD,WR控制脉冲的宽度),遇到类似的问题往这方面想一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