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虾们,请问DS18B20与单片机P1.0连接的小问题

楼主(2007-04-17):
请问为什么单片机P1.0是8位的,而DS18B20温度数据字节超过了8字节还可以连接啊??我是菜鸟,大虾们不要见笑。

网友A:
读数的时候注意

你读数的时候可以先读高8位
在读低8位
这样不就解决了么

还是8位的操作啊

楼主:
哦,是这样的啊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