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avr的内部上拉

楼主(2007-04-17):
int main() //
{
PORTA=0XFF;  //debug
DDRA=0X00;
PORTB=0X00;

为什么运行到这里我查看到pina是0呢??内部上拉了应该是1才对吧。
这是个测试,没有加其他语句的。

网友A:
内部上拉是比较弱的

大概20~30k欧姆的样子,而且上升沿不陡,用示波器看的,如果你在那里带载的话可能会被拉下来。你可以引脚悬空,延时几个周期再检测,可能就好了。以上是我的经验。

楼主:
avr端口疑问

测试如下
int main()  //debug  用的是m16
{
//DDRA=0XFF;//avrstudio仿真必须加这句,就是先设输出,然后上拉然后设输入才可以打开上拉
PORTA=0X0F; //上拉电阻
DDRA=0XF0;  //高4位输出用led测试,低4位输入用按键测试

while(1)
{
if((PINA&0X01)==0)//如果对应位是0 输出1 如果为1,输出0
PORTA|=(1<<4);
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proteus中怎么做都是错误结果,pina读到一直是0
avrstudio中如果不在前面加一个ddra=0xff的话pina会一直为低,
硬件实验则不要加,很正常 只需要porta=0x0f和ddra=0xf0
请教高手们只是怎么回事呢,难道avrstudio有bug吗?

输入脚我是接的key,key另一端接地。

楼主:
不是延时问题

DDRA=0XF0;  //高4位输出用led测试,低4位输入用按键测试
后面加延时1ms再读也一样。

楼主:
别沉了,请指点一下

楼主:
有人可以解释一下不?谢谢

网友A:
自己仔细看看吧,我都用的好好的

我有一个IO口有输入、输出两个功能,口接串10k电阻接按键到地,做输入的按键都可以用的。

楼主:
硬件电路没错,但是软件仿真错误,难道avrstudio有问题?

网友B:
我一般不用任何仿真,因为我相信自己的书写习惯

|= (1 << xxx)

&= ~(1 << xxx)

网友C:
avr studio 明说了, i/o 口上拉不能仿真

过于相信仿真,又不仔细看文档。

楼主:
哦,这个倒是没看过,但不知道为什么proteus也错误。

网友D:
RE

以前一个12864的LCD,PROTEUS仿真错误,但烧到片子里正确的

楼主:
看来软件都不可靠

网友E:
但是没有软件你什么都干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