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51单片机用32768Hz的晶振不工作?我该用哪种型号的晶振

楼主(2008-06-28):
我以前一直都是用3M以上的晶振,为了降低功耗,我把原来的4M(49S)晶振换成了DS1302用的32.768K的晶振,电容也换为了15p,可是单片机就不工作了,程序肯定没问题的!
我怀疑是不是晶振和2051的匹配不对,请问大虾你们用过的最低晶振是多少Hz的,我该用什么型号的,急死我了

网友A:
电容小了

手册上30PF,不知为什么要改为15
而且对于32768来说,不见得没有工作而是因为速率问题可能你要等待好久好久
程序没问题只能说是逻辑上,但是关于时钟计时器处理上呢?正确么?

网友B:
晶振太小了

晶振太小了,对2051来说降低晶振能降低功耗吗,至少也要能工作才行,至少也要2M以上的晶振。

楼主:
难道真的不能用低频晶振吗?

我最初用30p的电容,不启振所以才改为15p的,2051手册上说的是0~24M的晶振都可以,而我这块板只是定时等待中断的发生,所以想把频率降下来,难道真的不可以用频率很低的晶振吗?

网友C:
455kHz的就要用120p,32k的用多少p的没试过

网友D:
先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起振

再逐步加大电容试试

网友E:
外部振荡器

0~24MHz,并非都指晶振,它是指它的逻辑单元可以工作到这么低,你可以通过一个外部振荡器向2051提供时钟,使它工作在低频率下.

网友F:
如下:

单片机多低的振荡频率都可以工作,1Hz都可以
怀疑晶体没有起振,就用示波器来看,注意要用10x探头档,否则会停振
晶体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有合适的激励功率
电容用于和晶体组成震荡电路,取值会决定其实际振荡频率,大点小点没有关系
晶体的工作模式(串、并)和电容、激励功率请查厂商资料
判断单片机是不是在工作的最好方法是在口线上写个方波

网友G:
用钟表上的晶振很快会振坏的

驱动功率太大,减小驱动功率反馈量又不够起振的,难。
如果时钟精度要求不高的话,可以用LC振荡器,给你一个我用过的你试试,230--240KHz。振荡很可靠。

网友H(2009-10-15):
这个我10年前试验过。
其实很简单,选择合适的电容,同时XO输出要串联一个电阻。
起振是相当的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