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了反相器,上电时继电器还会吸,帮我找找原因

楼主(2007-04-17):
我有一个设计,用的是2051,输出脚接到74LS04上,然后通过1K的电阻接到三极管8050基极上控制继电器。用MAX813L上电复位,接有一10K的上拉复位电阻。上电时继电器会吸一下。2051复位端复位时,也会吸一下,帮我看看什么原因。谢谢!

网友A:
上电时,指示灯会闪,断电也会闪,有时听不到继电器吸合

上电时,指示灯会闪,断电也会闪,有时听不到继电器吸合的声音

网友B:
加个电容滤滤

网友C:
要养成在NPN的基极加下拉电阻的好习惯

网友D:
用PNP管,什么都解决

网友E:
上电或掉电过程,i/o 口是浮动态,

电平不确定的,还是像hotpower 建议那样,加个下拉,或上拉。

楼主:
加个多大的下拉电阻

jasonell也建议在基极加下拉电阻吗?加个多大的?xuxyl2建议用PNP,我用过的,上电也会吸,不管用。

网友F:
51系列的输出最好使用低有效

楼主:
已经用了74LS04,你觉得应该怎样?具体点,好吗

网友G:
4楼说的对

加个小电容即可.

楼主:
电容加哪边,多大的?

电容加哪边,多大的?

网友H:
用5楼的方法,非门都可以省掉!

网友G:
224的电容加在1K电阻后面到地

网友G:
电容的大小可以试试

104的电容也许可以,没试过,建议楼主试试,看最小的电容是多少?公布于大家。

网友I:
会不会是 +5V 上升时间太长了?

楼主:
基极加下拉电阻,也没用

网友J:
你可以先去掉MAX813,用普通RC复位试一下.

楼主:
我试了

加电容,试过了,没有用。2051复位端直接接高电平,LED会闪,继电器听不到吸合声。如果是+5V上升时间长,怎么解决?你们设计电路时,怎样解决上电吸合问题的?谢谢

网友K:
控制上电顺序

单片机稳定工作后,再给继电器电路加电。

网友L:
。。。

换74HC04看看.

网友M:
用9012三极管代替

网友G:
1K电阻换成4.7K,加224电容

我试过的,这样可以避免上电吸合的。

网友C:
P16加上拉电阻1-2K.

上电过程中51的口表现为电阻(下拉),直到电压达到一定程度.加上拉可以强迫IO端为高.

网友N:
大家不妨看看密勒电容

这种间接延时的方法比并接电容的直观方法,效果上要出色得多。

网友O:
同意xiaopet,用6楼的方法,去掉非门才是最好的方案

网友P:
非门输入端得加10K上拉电阻

可以防止在没有插MCU时继电器动作,或者用PNP+NPN两管组合。单独用PNP还有个电压不匹配的问题。

网友Q:
换三太门的单片机

1。AVR的MEGA48
2.MOTO  QG4

网友R:
改为低电平有效

改为低电平有效,再加一个10uF的电容。我以前也遇到过就是这么干的

网友S:
哈哈,楼上们都不对。这个问题我遇到过,解决办法也出乎

   2051的P1口在编程/校验的时候是作为数据口的。单片机复位过程中,可能P3的2根线(忘了那两根了)低,刚好让2051进入校验模式,P1按晶体时钟频率对外输出ROM数据!!!
   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:烧写之后,加密,会自动禁止校验,就OK了。

网友T:
用PNP的三极管 去掉7404

用PNP的三极管 去掉7404

网友U:
用驱动IC啊

为什么不用驱动IC呢?ULN2003或ULN2803都可以啊!

网友V:
引用 网友D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引用 网友D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6楼: 用PNP管,什么都解决

网友W:
正如6楼所言,用pnp代替非门

网友X(2007-06-28):
sharks

烧写之后,加密,会自动禁止校验,就OK了。

加密是用什么软件的??
把程序写入 FLASH 后加密,不把原来的指令打乱了?

网友Y:
要想万无一失,设计就得完善

  楼上的延时供电方法是很典型的,我先让单片机上电,过一会儿再加上输出继电器的电压,硬件正常时决不会出问题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