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I插槽中-12V能够提供500mA电流吗

楼主(2008-06-28):
PCI 2.0协议中说每个插槽中的-12V可以提供100mA.现在我的一块板卡需要500mA(-5V.我想用7909 7905分两次转换得到。估计会很热)。看计算机的电源说明,计算机的电源-12V是可以提供500mA的。工控机的电源有的能提供到1A。我不清楚插槽中的-12V是否和电源直接相连。如果是,保证只有一块卡的话,好像可以。不知道谁有经验啊?

网友A:
电源可以提供不等于PCI也能

既然插在PCI上,就要执行PCI的规范,要不然对主板比较危险,容易有安全隐患,要是需要的电流大就用其它的方法,例如用DC-DC芯片正压转负压实现,或者使用外电源接口

网友B:
建议用+5V一路作一个buck-boost极性变换

PC电源-12V一路,要给外部接口电路供电,还有集成声卡等。

网友C:
建议LZ不要这样做

电流大的话还是电源转换的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