启动不稳定,怀疑是复位电路有问题

楼主(2008-06-30):
现象:有时候启动不了,大部分时间还是能够启动的。

分析:怀疑是复位电路问题(图如下),
RESETN是cpu的复位引脚,低电平有效(Active low input asserted for at least 256 system clock (40ns))

WRSTO是cpu的看门狗输出,当cpu复位时,这个引脚也会输出一个复位信号(低电平有效)。datasheet上的说明:The CPU has a single reset input that can be driven by a system reset circuit or a simple power on reset circuit. The CPU also features a reset output (WRSTO) that can be used to reset other devices in the system.

Flash的复位时间最少需要500ns(低电平有效)

问题:
1.这个现象的出现是否由于cpu的复位要求没达到呢?
2.因为cpu上电后,会从flash中读取指令来执行程序,是否由于cpu已经要从flash中读取指令执行的时候,这时候flash才复位呢(flash的复位太滞后了)?
3.又或者是flash的复位要求没达到呢?

楼主:
大家帮帮忙,谢谢了

网友A:
整得够复杂的,先看看电源对不对。

楼主:
我量过了啊

我量过了啊,1.8V的大概在1.71V左右,2.5V的在2.4V左右,3.3V的大概在3.17V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