希望高手解答用3967驱动步进电机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07-04-18):
用A3967SLB驱动两相步进电机,上电联调后,发现经常出现RESET,STEP,DIR,MS1,MS2这几个脚始终是低电平的情况,单片机将其置1后仍为低电平,将其焊下测量这几个脚对3967地的电阻值,正反向都为1K多,测量新的未用过的3967,地对这几个脚的阻值为24k,说明3967已坏,不知问题何在

楼主:
续上

好像还经常是先坏MS1,MS1口我连接的是单片机p1.0口,接10K的上拉电阻,有没有可能是仿真器的问题,我用的是伟福的的E6000/T

网友A:
驱动输出端二极管保护做到位没有?用的是不适快速二极管

楼主:
原来是复位脚捣的鬼

今天调试成功了,原来是程序中想让驱动芯片3967不工作,也就是电机停止转动不能用RESET=0这条指令来实现,频繁的使其复位导致3967的损坏,不知芯片内部是个什么样的结构

楼主:
3967还是坏

现在又出问题了,还是那种现象,真是不清楚何故

楼主:
这次估计搞清楚了,有问题2

是RESET引脚焊盘快掉了,造成虚焊现象,导致上电后RESET频繁高低电平,或者长时间低电平,3967驱动芯片长期处于复位状态。我已经给芯片代理商联系了,他说电路图没问题
想问:
1.单片机的RESET脚平时不能悬空是吗,平常总是界上电复位电路,没试验过
2.一般芯片的RESET都不能长期处于复位状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