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51的细节问题

楼主(2007-04-18):
以前没注意,今天调试时是发现的,有点迷糊.
MOVX @DPTR,A 一条再平常不过的指令.我的概念是P2口应该一直输出DPH的高八位地址码.今天试了下,发现不是这样的.比如我送#1FFFH到DPTR执行MOVX @DPTR,A指令后同万用表测得P2口全高,并不是想象的1F高八位地址码.
是不是高八位地址只是在写周期存在一会儿后P2就变回高电平,万用表捉不到?P2的高地址不是一直存在的吗?

楼主:
谁能指点下?

51书上这写的不是很详细.看访问片外RAM的时序写的也不是很清楚.谁用示波器看过吗?

网友A:
p2应该是不变的

也许你的程序在跑,哪个地方又把p2改写了

网友B:
回楼主

MOVX @DPTR,A 在执行时P2为DPTR所指向的高8位地址,指令执行完毕后P2各引脚为片内P2寄存器内容。

楼主:
谢谢

也就是说P2口送的高八位地址只维持在指令的执行周期内吗?
回三楼:我是在指令后设断点测的,不可能有改P2口的地方.

网友C:
示波器看就知道了

楼主:
有测过的吗?

我没那设备啊.有实测过的告诉下呗.谢了.

网友D:
只在输出高位地址的那个周期有输出,然后就变回P2端口寄存

网友E:
长见识了

以前确实没关心过,看时序图知道地址数据只在读写时存在,过后不知变成何值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