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没人做过8X1段码LCD的程序

楼主(2008-07-01):
  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LCD,但不管怎么样,我写的程序就是没反应。还有就是开背光灯的时候,只有4位是亮的,还有4位没亮。不知道是我的程序有问题还是LCD有问题。有谁做过这样的LCD的能不能给个小程序,就在一个位输入一个字符就好。P1口为8个数据线的输入口,别的功能脚自己定。

网友A:
我也许可以帮助你

 我也许可以帮助你,
 你告诉我是什么型号的LCD

楼主:
这个LCD是新做的

     LCD叫SYB0801,不过我想这可能是厂家自己加的名字,因为在网上找不到的。我是用汇编做的,按照他给的资料做,怎么也看不到东西出来,郁闷死了。

网友B:
是TN还是LCM?

网友C:
先把com,seg,bais搞清楚喽再写程序

网友A:
那你能不能把资料传到我邮箱

 我要型号就是要查他的资料,要是网上没资料,
 你能不能把资料传到我邮箱,我看过LCD的资料才好写程序,
 另外你用的什么单片机?汇编的话我只会51和AVR,我喜欢AVR,
 我以前写过点阵式液晶的显示程序,用C写的,很简单 !

 段式应该比点阵简单一些的 !

网友A:
我的邮箱的

 我的邮箱在:yaowandaodu@yahoo.com.c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