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做湿度计的么?有没有数字式的湿度传感器呢?类似于1

楼主(2008-07-01):
请问有做湿度计的么?有没有数字式的湿度传感器呢?类似于18B20那种
不知大虾们有没有使用过!!!

网友A:
re

有电阻式  有电容式 也有模块式的  根据需要找吧

网友B:
不过好象很贵的,瑞士好象有家做的。

网友A:
re

瑞士那家做得相当得好!温度 湿度都很准!而且稳定,但是比较贵,所以精度要求高得选这家没错得,记得量大砍价啊,报价都比较贵......

网友C:
瑞士的 SHT1x / SHT7x系列, 刚用过,感觉不错

网友D:
哈哈,俺来给你做个总结

芯片式湿度传感器目前有以下几家做:MSI、HONEYWELL、SENSIRION、Vaisala
一:
MSI的使用比较方便,因为它出厂时已经给做好了封装,只要直接接个4芯端子就能使用,4芯端子的接线分别为:VCC,GND,湿度电压信号、温度电压信号,温度信号其实就是一个1%的NTC热敏电阻,需要使用者外接电阻分压,MSI提供一个湿度电压表格和计算公式,按照它的资料做的话,可以做到5%内的湿度检测精度(10~45度环境温度内),但聪明的读者应该马上就能猜到,这个方便的应用有时候也是缺点,当你想进一步提高测量精度的时候,MSI会告诉你:不行。从我实际测试的结果看,MSI的出厂一致性也确实只能做到5%,再下的话除非你用露点仪自己单台校准,呵呵,那样肯定不适合大批量生产了。对于大多数民用甚至是工业湿度测量,5%的精度其实也不错了,各位看官可要记得,这是10~45度环境下全量程精度,而不是很多人写的25度环境下的典型精度,至于价格嘛,呵呵,我能拿到的价格是20多元,最小起定量是2K,呵呵,这是我和MSI谈下来的价格,如果有需要者,请跟帖或发EMAIL给我,我可以代为购买。
二:HOENEWELL

网友D:
二:HOENEWELL

HOENEWELL的HIH系列质量一直不错,从质量的角度来说,HOENEWELL质量是最好的,很多人可能用过HIH3600/3610,应该有体会,但后来这两个型号停产了,并出来了质量更好的HIH4000系列,但HOENEWELL的东西就是贵啊,我和HOENEWELL谈到的HIH4000最好价格也要55元左右(有增值税),嘿嘿,俺也是穷人,用不起这么贵的东西,后来HOENEWELL就给俺推荐了HIH4010-003系列,呵呵,这个东西可是个宝物,具体技术参数各位可自己看手册,但一般性使用可以作到5%精度,如果能够承受稍高点的外围电路成本,HIH4010可以做到2.5%左右的精度,至于价格嘛,要比MSI贵几块钱,它的缺点就是需要用户焊接,HOENEWELL直接交付的是CHIP形式,不似MSI那样的模块结构便于生产。

网友E:
为什么不用国产的呢?

国内也有做的啊!我们现在正在用的就是国产的湿敏电容。
很好,很稳定!也很便宜(至少比进口的便宜啊)
型号:S302H5F湿度模块,采用高分子薄膜型湿敏电容器作为感湿元件的湿度模块。

网友D:
三:SENSIRION

LS有几位推荐SHT,这个型号可能是和LZ要求最接近的东西了,上面两个电压输出的,需要用户AD转换,SHT的产品多数都可以直接IIC/SPI等通信,直接读回湿度测量值,但这个东西是俺最不推荐使用的,因为他质量绝对没有LS两位形容的那么好,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:
1、因为要做到低功耗,所以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比较低,再因为其内部集成了大量数字电路做湿度校准和通信处理,该厂家为了控制成本,从而采用了更小线径的半导体工艺,这造成结果就是芯片本身抗干扰能力严重下降,应用者则不得不外加大量的保护电路,但因为湿度测量一般不是在板测量,都需要引出一根一定距离的传感器线,而且一般使用者都希望传感器头能尽量小巧一点,最好是能象NTC那样封在一个小圆帽里面,但较多的外加保护电路很难满足这样形式的要求,而且外引了一根一定长度的传感器线,对传感器的抗干扰来说,更家是雪上家霜,在我们的测试中,1.5M以上长度的传感器线就不适合在一些典型工业场合使用了。
2、如上面描述,因为采用了较小线径的半导体工艺,造成了该传感器很容易被ESD击穿,在我们的生产销售中,多次接到这样的反馈。
3、该类型的传感器的在湿度敏感区域的保护上也有严重问题,在生产中要绝对禁止手摸,要控制车间粉尘的浓度,KAO,生产都要求这么严格,用户的应用场合还怎么用?
4、该厂家的芯片国内代理报价都比价贵,一般都会报到50元以上,呵呵,LS说量大砍价,国内能够大量采购湿度传感器的厂家没多少,代理商没那么容易忽悠的,而且,就是代理商给你好价格,它也很难做到40以下,当年我们是选择直接从瑞士原厂出货,折算的到岸价大约30元左右。
俺后来放弃再用这家的芯片开发新品了。

SENSIRION本身也是一个很小的企业,我们曾经对这个企业做个调查,这个企业一年的全球销售额2000万美圆左右,呵呵,很小的一个企业了……

网友E:
为什么不能用国产的呢

国内也有做的啊!我们现在正在用的就是国产的湿敏电容。
很好,很稳定!也很便宜(至少比进口的便宜啊)
型号:S302H5F湿度模块,采用高分子薄膜型湿敏电容器作为感湿元件的湿度模块。

网友D:
Vaisala的东西太贵,动辄数百元价格

而且精度也只能做最好1.5%左右,我个人认为如果接受此价格,还不如使用HIH4000或者HIH4010做单台标定呢。

买一个MICHELL的露点仪也就是10几万,投这个钱还是值得的……

网友E:
sorry,没看清

LZ说要用数字的!
我说的这个是模拟输出的。

网友D:
蓝色日出就不要和俺开玩笑了……

呵呵,看来你没有高精度的标定仪器,宝力马的东西我是很清楚的。

你仔细看看它的手册 ,4%(。。。),这个括号里面的内容很关键,当然,MSI、HONEYWELL也会类似的这么标,但会给出一些严格的补偿算法,根据我测试的结果看宝力马的东西在10~45度全量程环境内只能做到8%左右的批量精度。

呵呵,不过对于一般民用湿度测量来说,宝力马的测量精度也能接受,但重要的是,呵呵,宝力马的也便宜不到哪里去,请问蓝色日出你拿到的价格是多少?!

网友D:
我猜测LZ的真实意思是想要找个方便使用的

而并不是非的要数字输出的。

我个人推荐使用MSI的HTG35系列。

网友C:
呵呵,yewuyi 是温湿度测量专家

网友F:
阻抗型纳米级湿度传感器

我用阻抗型纳米级湿度传感器VH-01-31K做了个测湿度的东西,它需要对电容充放电等一些算法做的,整个趋势是对的,但是精度多少我确实不知道
这个传感器的精度说是+-5%
呵呵 ,yewuyi做仪器的吧,对精度要求怎么高

网友D:
~~

引用 网友F:
侃单片机 ←返回版面

17楼: 阻抗型纳米级湿度传感器

我用阻抗型纳米级湿度传感器VH-01-31K做了个测湿度的东西,它需要对电容充放电等一些算法做的,整个趋势是对的,但是精度多少我确实不知道
这个传感器的精度说是+-5%
呵呵 ,yewuyi做仪器的吧,对精度要求怎么高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你讲的就是一个湿敏电阻。
湿敏电阻的优点是廉价,缺点是不能全量程测量,一般只能作到20~90%的相对湿度测量,另一个是寿命不如电容性的好,其它更进一步的优点缺点请自己查资料

楼主:
谢谢大侠们的回复

平常很少见到谈论湿度测量的东西,没想到做这个的还真不少,我测量湿度只是个辅助性的东西,确实是方便就好,另外量比较少,成本不用考虑太多!
就是想用数字式的,不需要AD转换等其他繁琐的步骤了……谢谢大虾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