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图片,这是种什么树脂?

楼主(2008-07-0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704没有强度

楼主:
704硅胶是软的吧,

楼主:
到底是什么呢?

网友B:
俗称就叫“针头胶”

    医用无毒环氧树脂胶,有单组分高温固化型,也有双组分常温固化型,前者更常用。该胶具有无毒、低收缩率、高粘接强度、耐介质腐蚀等特点,也可用在电子设备或一般材料的粘接中(如果你不嫌贵的话),不过要注意,该胶虽然耐高温,但长期低温下会变性,用在电子设备内部很合适,但不适于寒冷地区室外环境下的普通物体粘接。

楼主:
谢谢chunyang

俺就是往塑料上粘不锈钢毛细管的,跟针头上的应用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