振幅不够?????

楼主(2008-07-01):
stc89c51系列单片机,接40M无源晶振.晶振并接一个4.7k电阻,两脚用5P电容接地.(按华邦的手册接)
旧板子用1/4W电阻,瓷片电容,一直没什么问题.

新板子改用0805贴片电阻和电容,相对旧板,也就材料封装不同,以及布线距离略短一些.结果半数以上的MCU不工作(仍在调试,总数约10块板子).
●用示波器检测X2脚,示波器显示一条亮带,说明已经起振.
●按stc的手册,将4.7k改为3.3k,亮带明显变窄,mcu仍然不工作.
●将电阻拆掉,亮带变宽,mcu可以工作.

请问:
该电阻的作用是什么?是否会影响频率的稳定性?

网友A:
并4.7K的太小了,应该是1M左右吧?

参考数据手册确定晶体两端的电容

网友B:
汗,4.7k,应该在百k以上吧.

俺用贴片焊错过。10k的会停振.

楼主:
可是手册上的确是写着3.3k的啊.

这电阻到底起什么作用?

楼主:
晚上试了一下

这个电阻对频率有严重的影响,将该电阻拆掉或者换成10K,频率明显下降,速度慢了许多.再换成6.2K就不能工作了.

又将旧板用的直插电阻和电容焊到新板上,还是不工作.但是将晶振换到旧板上,却可以正常工作.

网友C:
换1M的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