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40khz的正弦波能不能除非单片机的中断

楼主(2008-07-01):
不是方波而是正弦波,能否出发单片机的外部中断呢?

另外,一个方波,峰峰值为5V,最大电压2.5,最小电压-2.5,该方波的负跳变能不能触发中断呢?还是一定得5v到0v的跳变才能触发中断

网友A:
再用个NPN+两电阻吧

网友B:
可以,但可能不稳定,应整形成方波

后者,切不可这么用,信号源负压输出能力较强会直接摧毁MCU,既便负压带载能力很弱,也容易引发闩扣效应致IO甚至MCU损坏。

楼主:
整成了方波

我用比较器 LM393整成方波,虽然此方波的峰峰值是5v,但最大值跟最小值却变化的。

楼主:
电路如图

仿真没错,但实际搭起来却不行,出现我上贴说的情况,是为什么呢

网友C:
用个带斯密特的非门即可

楼主:
可否介绍个芯片呢

带斯密特的非门,有那些芯片呢

网友D:
74hc14就行

好像一两块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