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盘修复问题

楼主(2008-07-02):
一个1G的优盘,在DVD上热插拨几次出了故障,在电脑上能识别,但内存大小变为0,不知能修复否.

楼主:
难道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应该是可以修复的

需要先查到你的U盘的控制芯片类型

然后找相关的量产工具

网友B:
按4楼的方法可以

要是找不到工具,我这里有

只是比较大,不好传

楼主:
谢谢大家

我先到网上找一下

网友C:
型号变了没有?

是不是变成了读卡器?不是磁盘了?

还是是磁盘?
枚举的时候发回来的数据决定了是哪块坏了,看你说的这个有两种情况。
1、只有芯片的引导程序,没有优盘的固件,引导不起来了,就引导了个读卡器,等待你烧程序,传说中的“没有开卡”,我手上有我们公司用的也是市面上用的比较多的芯片的工具。
2、磁盘的硬盘分区表坏了,这个进我的电脑上点右键,管理,磁盘管理器,在磁盘上点右键,删除分区,重新激活。

网友C:
量产工具修复的彻底。

在电脑上用的时候,如果开了缓存功能,在写文件的时候拔下来,也偶尔会有这种现象。格式化的时候如果FAT会概率低很多。
生产上碰到太多了。

楼主:
可以识别大容量存储设备

只是容量是0了。

楼主:
这是用下载的软件修复的情况

搞了很久还是不行啊。
回7L:根本就没有“删除分区,重新激活”选项。

楼主:
把它拆了

主控芯片上有这些字:
   create
  T5128-LG
  CE7516.0
不知道是什么芯片。
其中T5128-LG看不大清楚,也可能是15128-LG。
大侠帮忙啊。

楼主:
终于搞定了

非常感谢4L的AIRWILL
还是你的方法可行啊。
再次感谢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