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M7

楼主(2007-04-19):
ARM7指令是否可以直接从FLASH中读一个字节数据,还是读32位再处理...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?

网友A:
应该可以

参考寄存器的地址那些DEFINE
把类型改成unsigned char

网友B:
你的外部总线宽度有关,也和读取指令有关。

网友C:
一个一个的读!

不过pc每次是加4的。跟x86一样。

网友D:
是读32位再处理!!!

网友E:
ARM7指令是当然可以直接从FLASH中读一个字节数据。核的单片机支持字节、半字、字的操作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