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uv2 build问题

楼主(2007-04-19):
请教各位
在工程中个原文件编译正常,但是build 时候 ,出现报错,问是什么原因????

网友A:
有些函数没有被调用。。看下面的信息

网友B:
没有调用的函数编译器会当然中断函数...

没有调用的函数编译器会当然中断函数进行覆盖分析,结果导致RAM占用大...

楼主:
问楼上的:中断函数进行覆盖分析,结果导致RAM占用大什么意思,只是BUILD的时候RAM占用大吧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