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25AA320 程序下载问题

楼主(2007-04-19):
请问下各位高手怎么样才能将PC机里面的程序下载到25AA320 这个EEPROM里面啊,除了 用烧写器外有没有别的硬件和软件实现方法.

网友A:
搞不懂你为什么不用烧写器

别的硬件+软件还不是一样实现类似烧写器的功能

楼主:
25AA320

我是学生要做一个用NRF24E1模块控制的无线收发系统,我们学校好象没有烧写器,老师觉得买又花费了,所以只好想别的办法.
谢谢

网友B:
自已写个烧写器吧,使用PC的并口就行了,再写个PC烧写软件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