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155或8255扩展键盘,显示器

楼主(2007-04-19):
作测温系统,需要扩展4×4键盘,6位显示器,那位能发给我个比较详细的电路图以及C语言程序,多谢啦,我对这方面了解的不多

网友A:
别用这种老型号芯片了

很难买到,即使买到,价格也很贵。
宁愿多用一片单片机,也不用这类芯片。

网友B:
8255控制键盘很不好使

我曾经做过,8255不稳定,最后没办法只能直接用I/O口控制了。如果I/O口够用直接用它控制就可以了

网友C:
小小提议

显示可以用串行静态显示来做,可以节省很多端口的。最好不要用8255.

网友D:
。。。

8255很容易买的,而且这里用的人实在太多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