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led数码管显示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?

楼主(2007-04-19):
/******
用单片机的io口直接驱动led,行列中断扫描循环显示(15x8),一共
用到23个io口。但是整个装置程序运行后会出现闪烁现象,扫描频率
很快,循环扫描一遍少于20ms。感觉是扫描中断太快,但是程序还有其他的
中断处理(ad计算,uart等),其他中断的处理长了影响扫描中断显示效果,所以导致出现滚动式的拖曳闪烁。
请问大家在做led数码管显示装置的时候都是怎么处理显示和其他中断处理的?

网友A:
20ms也叫快...

网友B:
一般都用1ms

楼主:
20ms是整个扫描完一遍

 每个当然只有1ms或者更少咯,问题不是这里.是由于其他中断影响了扫描时间,导致扫描时间间隔不严格相等

网友C:
扫描周期再短点,程序尽量短

网友D:
把不需要全部实时处理的ad计算,uart等放到主循环中执行。

网友E:
中断程序的执行时间绝对不能大于扫描中断时间

网友F:
每次扫一位

用中断进行,置最高优先。

网友G:
真是浪费资源啊

用595驱动,只要用到3个IO口就够了

闪烁的话可能写完数据后适当加几个NOP看下

网友H:
扫描的时候关中断

可以在扫描的时候关中断。

楼主:
扫描的时候关中断会不会对其他程序有影响

 因为不止一个中断阿,还有ad中断也很快的,大约1秒1600次采样中断,上面有位朋友说写完数据加几个nop,不知道起什么作用。倒是可以尽量把时间长的程序移出中断,这样效果好一些了。

网友I:
UART 及时退出中断

INT_AD:  ; 高优先
      ; AD 采样
      ; ad计算
      SETB IE_AD
      RET
;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INT_SCAN:
      ; 扫描
      RETI

;------------------
INT_UART:
   JBC RI, UART_RX
     JBC TI, UART_TI
INT_RET:
      IRET
      NOP
;--------------------
UART_RI:
   MOV SBUF_RX, SBUF
   CALL INT_RET
  ;---------------
  ; UART RX 处理
  ;
  RET
;--------------
UART_TI:
   CALL INT_RET
  ;---------------
  ; UART TI 处理
  ;
   RET

网友J:
用锁存器不就行了

网友K:
用164串行输出显示

楼主:
uart中断?

 上面有个兄弟写的汇编是什么意思呢?我感觉不是uart的原因阿,因为测试的时候没有通信发生都会闪烁的,可能还是ad中断执行时间太长的原因

网友L:
用7289解决吧

网友M:
支持16楼 用ZLG7290 两根线就可以了

网友A:
扫描用中断(1~2MS),设为最高优先级...

网友N:
中断处理尽量短

中断处理程序本身一定要短,大量的计算应该放在中断以外来做。

楼主(2007-07-23):
程序里有ad中断和timerA中断(负责led显示),请问怎么处理?

  我的程序里有ad中断和timerA中断(负责led显示),两者都对时间有要求,请问怎么处理呢?
 ad负责对工频电量采集转换,1秒采样1600次,也是定时(timerB)触发采样

网友O:
顶起来!
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主要是单片机的驱动能力不够,每一位的时间如果短了就不够亮,长了总的时间又多了就会闪,MCU的所有时间都几乎消耗在这上面,不过我看见有人用了一块松翰的单片机动态扫描20数码管,段位都没加驱动,亮度还可以,也不闪,单片机的驱动能力和51差不多,有点不解。我准备另加一块单片机或用专用芯片CH452来搞了,请各位高人再给点建议。

网友P:
标准做法:中断和队列接口

UART + 队列,AD + 队列
中断中接收数据是写入队列而不是直接处理的。

再次推荐俺的培训教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