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懂NRF24E1这个模块的高手进来帮帮忙,急需解决,谢谢了!!!

楼主(2007-04-19):
我是学生,我现在需要用NRF24E1这个模块来做个双工无线耳机,但是由于学校里面没有烧写器,程序无法烧到EEPROM里面去,老师想让我在外部接个单片机,不用NRF24E1里面的那个8051了,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,能不能请各位帮帮忙,帮我解决下,谢谢了!!!!!!!!1

网友A:
里边的单片机不可以不用的,再说了好像不用你对他烧程序

人家该做的已经做好了,你只要给它加上合适的外围电路,然后控制它就行了,外部的单片机也是必不可少的,建议你好好看看DATASHEET,讯通网有很多资料

网友B:
是要烧程序

记得NRF24E1的程序是放在一个外部存储器的。是93C46还是什么.用起来比较麻烦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