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IC单片机的程序烧写

楼主(2007-04-19):
我最近买了一个PIC16F873A的板子,上面的芯片编程只留出了PGD,PGC,PGM,VCC,GND和/MCLR这几根线的一个插槽,请问一下我能不能用一个通用的程序烧写器Topwin对他烧写程序.谢谢!

网友A:
那就要看看你的编程器是否支持这一款单片机了

楼主:
谢谢回复

谢谢! 我的编程器支持这款单片机的,不知道可不可以,现在不敢用他来烧写,怕把芯片给的、烧坏了.

楼主:
请高手指教啊

请高手指教啊

网友B:
问一下代理商 如:贝能...

网友C:
不可以吧,Topwin好象不支持在线编程的.

你说的5个腿是在线编程腿

网友D:
你咋知道Topwin不支持在线编程?

楼主:
我也不太清楚,怕把板子废了,就是请教过来人一下.

我也不太清楚,怕把板子废了,就是请教过来人一下

网友A:
那就按编程器接线要求连接,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