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推荐一个无线遥控编码的MCU,要求低功耗,12个IO口左右

楼主(2008-07-02):
如题,
请推荐一个无线遥控编码的MCU,要求低功耗,12个IO口左右.
大概就是用它来产生遥控的编码,
只有几个命令,
用电池供电的.
现在三星的9454,还有什么好推荐?

网友A:
PIC16C54或者相容的IC

PIC16C54或者与它相容的,好多台湾的,我以前有用EMC的EM78P156做过,EM78P156与PIC16C54管脚兼容,同时带PIN CHANGE换醒功能,更适合做遥控器。

网友B(2014-09-28):
sc51p0304  指令与51兼容 低功耗单片机

网友C:
我几年前做智能家居时,用的STC的MCU做发送、接收,发送端省电方式可以睡眠(电流小于0.1uA,如果有LDO,则主要是LDO耗电),也可以完全断电(电流基本为0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