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8051f020初始化问题求助

楼主(2008-07-02):
急!急!急!急!
各位大虾,本人正在调试一个c8051f020的板子,功能是lcd显示,问题是做板子的老大用的是P4-P7口,P4.6为rd,p4.7为wr, p6.1为a0,p6.2为cs,p6.0为res,p7为d0-d7,请问各位大虾,这样有问题吗?可以告诉我怎么初始化吗?要注意什么问题?谢谢!

网友A:
用什么IO口不都一样吗

他用的肯定不是总线方式。

网友B:
数据手册是中文的,还不好好看看

网友C:
新华龙不是有很多例子吗?

鄙人认为这样没有任何问题,当普通IO使用就可以了

网友D:
C8051F12X P4 P5 P6 P7 可以当总线口使用

详细看PDF文档 EXTERNAL DATA MEMORY INTERFACE 一节
至于使用 可以以总线方式操作,也可以IO口方式操作 取决于外围其它接口设备和速度
接口配置可以使用 新华龙网上的配置软件 http://www.xhl.com.cn/xhl/downfile/ConfigAndConfig2Install.ra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