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个串口通讯的问题,大家帮下忙

楼主(2008-07-02):
串口通讯,T1定时器工作方式2,波特率2400,串口工作方式1,要吧 R2、R3、R6、R7中的内容送到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。下面的编程没错吧,完整么?怎么看教材还要加一些串口的中断之类的。

COM :  MOV  TMOD , #20H ;
       MOV  PCON , #80H ;
       MOV  TL1 , #0E5H ;
       MOV  TH1 , #0E5H ;
       MOV  PSW , #00H
       SETB  EA ;
       CLR  ES ;    关闭串口中断
       SETB  ET1 ;
       CLR  TI ;
       MOV  SCON , #40H ;
       SETB  TR1 ;
       MOV  SBUF , R2;
WAIT3 : JNB  TI , WAIT3 ;
        CLR  TI
    MOV  SBUF , R3;
WAIT4 : JNB  TI , WAIT4 ;
        CLR  TI ;
    MOV  SBUF , R6 ;
WAIT5 : JNB  TI , WAIT5 ;
        CLR  TI ;
        MOV  SBUF , R7 ;
WAIT6 : JNB  TI , WAIT6 ;
        CLR TI ;

INIT1 : CLR  TR1   ;
       MOV  TH1 , #0E5H
       MOV  TL1 , #0E5H
       RETI ;

楼主:
有空的大侠帮忙看看,谢谢了

以上的程序能正确发送么

网友:
通讯只占程序很小的工作量

它的速度也很慢,你这个速度几ms才一个字节,所以需要用中断来处理,否则哪来那么多工夫去等它。你先发送一字节,程序会自然的因为发送完毕而产生TI中断标志,这时你可以在通讯中断里接着发送下一字节,你也可以在主循环里定时发送,幸好楼主还知道去找个串口调试助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