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C语言与汇编结合的问题!

楼主(2008-07-03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了解所用编译环境的特征,比如子函数传递用哪几个积存器

网友B:
先弄清参数传递规则

网友C:
不用了解这些。

新建一个ASM_FUN.C,在里面写一个int asm_fun(int a,int b)函数
然后把这个文件编译成.SRC文件(汇编格式的)。把这个.SRC改成.asm或者.a51,然后就可以随便编写你的算法了,keil已经把参数传递什么都做好了……

在外部只要声明一下:extern int asm_fun(int a,int b);然后就可以把你的汇编代码当成C函数来调用了

网友D:
楼上正解

注意查书看一下如何将C文件编译成汇编,注意编译模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