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虾:如何匹配串接电容电感实现方波转化成三角波

楼主(2008-07-03):
我用单片机生成一占空比可调,4K固定频率的方波,通过mos管放大将幅值电压放大至5V,后面依次串接一3.3uf电容,150uH电感,一个1欧2瓦的电阻接地,我想再电感输出端的位置得到一个三角波,可是怎么调整都不对呀,幅值整的很小不说,频率好像也不对,请大虾帮忙指点亚,如何匹配选择合适的电容电感容量呢?

楼主: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