芯片引脚悬空时的情况

楼主(2008-07-03):
现状:
由于现在没有用全功能的串口,所以我只引出了TX,RX两根线,其他和串口相关的引脚都是悬空的,由于程序中又开启了modem中断,所以程序一旦运行,就会有源源不断的modem中断(如果和modem相关的几个引脚的电平有变化的话,就会产生这样的中断)过来,但是我刚开始做的一个板子,是全引出来了,都接到了MAX3238的芯片上去了,程序运行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。

问题:
1.按照我的理解,一般来说,芯片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,必须接到一个稳定的电平上去,否则就会出现很多意外的,不可预知的情况,是这样的吗?
2.如果芯片的输入引脚悬空的话,那实际运行的时候,它上面的电平是什么样的呢?
3.为什么把其它和串口相关的引脚接到了MAX3238芯片上去的时候,就不会产生错误的中断了呢?这时候它们上面的电平是怎么样的呢?

网友A:
这要看芯片设计者有没有内部电阻了

楼主:
我看过datasheet了

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这些东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