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继电器使用

楼主(2008-07-03):
这个图我看不明白,能否帮我解释一下,我的理解,继电器就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,那么我的控制侧是那几个引脚?

网友A:
2,7前接点,4,8后接点

1.10脚电压方向变化,3,8上的刀接到不同的接点组上

网友B:
re

从图中来看,是磁保持继电器。还是一种单线圈双脉冲的继电器。1.10脚提供正脉冲继电器吸合,负脉冲继电器断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