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朋友知道的类似苹果iPhone水平感应的方案?

楼主(2008-07-03):
iPhone可以感知用户是水平放置还是竖起放置,从而改变屏幕的横向显示或竖向显示。 请问有没有便宜的方案或控制芯片可以感应这种变化?

另:freescale的加速度传感器我倒是打听过可以用,不过太贵了(3USD).

网友A:
用角度开关

像地摊卖的那种便宜的转页扇,里面用的就是这种开关,电风扇倒下后就不转了

网友B:
还做啊?都做烂了

没什么新意了

楼主:
风扇的跌倒开关个头大了

我是想要集成在小的PCB板上的元件,最好是IC啊。

网友A:
那就只好加速度传感器了

网友C:
几毛钱的开关,有水银、钢珠等方式,有跟手表的晶振一样

http://www.npmingzhu.com/chanpin.htm

网友D:
6楼的介绍不错

网友E:
LIS3LV02DL

网友F:
re

估计用的是ADI的加速度传感器

网友G:
re

应该不会只用什么角度开关吧
感觉iphone还是比较强大,估计用的是加速度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