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用c语言编程学C++有用不?

楼主(2007-04-19):
我现在刚刚接触单片机,是个学生,
我想问一下,用C语言编程
应该学哪方面的C
我现在自学C++
有用吗?
希望大虾给点指点~

网友A:
想学C语言,就先学好C然后再学C++

C++中包含C的内容,但比C丰富很多,做单片机学C比较实用些,因为较少单片机有C++的编译器。

网友B:
根本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

C是面向过程的,C++是面向对象.
如果用C++去编写面向过程的程序,到不如直接用C

C++编写大型程序的确非常方便,所以必须要学.只要你搞懂类和模版,剩下的跟C没什么区别.

如果你只想搞单片程序C是首选,因为大多C++编译出来的代码都是巨无霸.你根本就塞不下去

网友C:
随便说说

以后想向上发展如:uCLinux,wince等就要学C++...
象51,pic等小MCU基本用不上C++...

网友D:
不过可以用C++的思想!

可以在C中模拟类,以实现程序更好的封装性。
struct xxx
{
     int a;
     char b;
     void (*f)();

}
不过都是私有的^_^!

网友E:
5楼说得对

用C的语法写代码,用C++的思想设计程序结构。你仔细去看一些高手写的C程序,都会有类、继承等的影子。不过,这并不是鼓励C程序员去模拟C+++代码,这样就舍本逐末了。

网友F:
对ZJF0000

应该都是公有的

网友D:
楼上正解!

我错!

网友G:
嘎嘎

只要有编译器支持,我想可以的,

网友H:
C++是C的拓展,并非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。

可以从C入手,但一旦进入到C++后你会感到视野豁然开阔。
最近的编译器对C++的优化已经做得相当的好,一般不用担心用了C++后会造成程序有太大的增加。而由于C++的对象继承性,在编程和优化方面有相当的好处。

网友I:
C++,黛妃玩明白了,C不学就会了。

楼主:
谢谢~明白点 了!

谢谢~明白点了哈哈~
我大一的时候,学过C但都是些皮毛,当时一些基本的程序能应付的了.
但现在.....
哪位大虾给推荐本单片机应用方面的C学习书籍.
我想学一下,应为对单片机很感兴趣,同时也不希望我的大学就在无所事事中度过!
先说声谢谢了~

网友J:
用c++的思想编写C能带来非常好的性能。

网友K:
传说C++就是带类的C

网友L:
..

我绝对还是学一点好,有时候做某一部分功能的时候编写个类,比较好操作,也比较好移植.我不赞成说用C++程序就复杂话,反正我觉得用起来方便是最好

网友M:
是吗

我也不知道

楼主:
请教

我大一的时候,学过C但都是些皮毛,当时一些基本的程序能应付的了.
但现在.....
哪位大虾给推荐本单片机应用方面的C学习书籍.
我想学一下,应为对单片机很感兴趣,同时也不希望我的大学就在无所事事中度过!
先说声谢谢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