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大家帮忙分析一下,c8051时而工作,时而不工作

楼主(2007-04-19):
第一次作板,不知道是什么原因.

我用c8051f020,单片机时而工作,时而不工作.

开始以为是外部晶振的问题,当单片机工作时,用示波器测外部晶振引脚,可以看到正弦波,而单片机不工作时,用示波器什么也测不到.说明外部晶振没坏,应该是单片机内的振荡电路有问题,也许没提供足够的电压?从而推断可能是单片机的VCC或者GND引脚有虚焊或短路.于是在单片机不工作时测PCB板上的VCC和GND是否导通,结果是不导通,说明没短路.那就是虚焊了?可是我用万用表测单片机的VCC引脚和PCB板上的VCC,是导通的呀,即使在单片机不工作时也是导通的.

另外,在单片机不工作时,用手按一按PCB板上的某处(不一定什么地方),有时就能让单片机开始工作.

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?

楼主:
自己顶

自己顶

网友A:
我也在用c8051f021做一个项目

有空交流交流

网友A:
不知道你的复位是怎么处理的

网友B:
重新把mcu的管脚再焊接一次

网友C:
程序不跑就是晶振停了。

看看焊接是否有问题,晶振负载电容对不对,布线是不是太糟糕。
    怀疑芯片内部电路,还轮不到你我之辈。
    发现你好像带电测导通,晕

网友D:
嘎嘎

1,复位静态门槛要搞稳.
2,放狗了没有,放了要记得喂狗.

网友E:
re

"另外,在单片机不工作时,用手按一按PCB板上的某处(不一定什么地方),有时就能让单片机开始工作"
这可是典型的虚焊特征

网友F:
虚焊的可能性最大

同意楼上,虚焊是初学者感到问题复杂,甚至是感到自己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重要诱因,我也有同感

楼主:
问题已经解决,谢谢大家

问题已经解决:LS04虚焊

MCU的复位端由LS04给出,导致MCU复位引脚经常为低电平。谢谢大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