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0c196kb 再ROM中查表用什么指令

楼主(2007-04-20):
80c196kb 再ROM中查表用什么指令,51中是使用MOVC ,96中使用什么指令?
那位兄弟知道?先谢谢了!

网友A:
re

80c196kc是程序和数据空间统一编址的,不像51或dsp那样分开,所以通常的mov指令就可以,很久没搞96了,具体的指令你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