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推荐一个按键 容易按 次数多些

楼主(2007-04-20):
一个产品需要经常用按键调节温度  一天要上百次 有时候会长按几秒 能推荐吗体积稍微大点可以的 关键要按键手感好 普通1毛钱的好象不理想 有推荐稍微贵点 好点的吗

网友A:
EPSON好象做高质量按键...

楼主:
贵不贵啊

网友B:
楼上的算法好像有问题!

100次/天*360天=36000次。
用欧姆龙的他的参数好像是10万次,厂家可以保证,就是有点贵。我一次买1000个要5毛一个

网友C:
用触摸式的

网友D:
同意楼上

 同意楼上,用触摸感应式按键没有机械损耗,又可以防水,防尘。我们的触摸感应IC已经有包括长虹空调的不少家电厂在用,效果很好。

有兴趣可以聊聊。

lsq19720203@yahoo.com.cn

网友E:
.

欧姆龙的特好,5毛可能算便宜的。

1 分钱 2 分货

网友F:
用旧PC键盘上的那种按键就可以……

具体寿命俺也不知道,但感觉寿命应该很长才对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