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位有共阴4位7段数码管的引脚图。。。。

楼主(2007-04-20):
那位有共阴4位7段数码管的引脚图。。。。能给我发一份吗??
sky-fly-bird@163.com

谢谢

网友A:
不同厂商定义有所差别,向你的供应商索取,或自己测量

网友B:
自己测最可靠。用万用表测脚,用尺测尺寸

网友C:
有发帖问的时间,用万用表已经量出来了

网友D:
4位不同尺寸的数码管引脚不同,看一下链接,很全的

网友E:
如果有型号的话直接查型号一般能查到厂家,也就能查到资

四位的没用过,但是一位的和两位(有两种封装)的有标准,厂家都会按这个标准执行,只要你安标准的设计就能买到,我想四位应该也有一个大家都约定执行的标准,看你能不能确定,另外的就是大家自己设计的了

网友F:
量一下就画出来啦,这也跑来问。晕~~~

网友G:
自己画

不会画画啊

网友H(2009-04-04):

那位有共阴4位7段数码管的引脚图。。。。能给我发一份吗??
henanxsc@163.com

网友I:
用万用表一测便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