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话忙音问题

楼主(2007-04-20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如果不是语音播报的话使用单片机判断忙音信号也可

就是使用一个口,判断电话线的电平变化是不是符合忙音的频率,是的话再判断,一般判断8次以上就准了

楼主:

我应该如何做这部分的电路呢,我不知道如何采集信号

网友B:
re

用电容耦合!检信号通过时间

网友C:
检测声音的包络

把音频放大,整流,低通滤波再加上整形变成方波,用单片机判断方波的周期,大概为0.7秒/周期,有规律的七八个周期基本上就可以判为是忙音了。人讲话的包络是杂乱的没有规律的。
电路很简单,用几个cd4069里面的反相器就能实现,第一个加一点偏置作放大,
再串个1n4148整流进入下一个门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