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时钟相位 和 极性 ,他们是什么东西啊?

楼主(2007-04-20):
请教:
下面这段话,您可以看懂吗?

20.5 串行时钟时序
使用SPI0配置寄存器(SPI0CFG)中的时钟控制选择位可以在串行时钟相位和极性的4种组合中选择其一。CKPHA位
(SPI0CFG.5)选择两种时钟相位(锁存数据所用的边沿)中的一种。CKPOL位(SPI0CFG.4)在高电平有效和低电平有效的时
钟之间选择。主器件和从器件必须被配置为使用相同的时钟相位和极性。注意:在改变时钟相位和极性期间应禁止SPI0(通过
清除SPIEN位,SPI0CN.0)。主方式下时钟和数据线的时序关系示于图20.5;从方式下时钟和数据线的时序关系示于图20.6和
图20.7。

 SFR定义20.3所示的SPI0时钟速率寄存器(SPI0CKR)控制主方式的串行时钟频率。当工作于从方式时该寄存器被忽略。当SPI
被配置为主器件时,最大数据传输率(位/秒)是系统时钟频率的二分之一或12.5MHz(取较低的频率)。当SPI被配置为从器
件时,全双工操作的最大数据传输率(位/秒)是系统时钟频率的十分之一,前提是主器件与从器件系统时钟同步发出SCK、
NSS(在4线从方式)和串行输入数据。如果主器件发出的SCK、NSS及串行输入数据不同步,则最大数据传输率(位/秒)必须
小于系统时钟频率的十分之一。在主器件只发送数据到从器件而不需要接收从器件发出的数据(即半双工操作)这一特殊情况
下,SPI从器件接收数据时的最大数据传输率(位/秒)是系统时钟频率的四分之一,这是在假设由主器件发出SCK、NSS和串行
输入数据与从器件系统时钟同步的情况下。

时钟相位  和  极性
他们是什么东西啊?

谢谢!

网友A:
我不知道为什么楼主不懂

时序图摆在那里,怎么看不懂?

网友B:
这种配置方式很灵活阿

按所连接的SPI接口的时序要求,设置一下就好了阿。

网友C:
答案就在那段话里

"选择两种时钟相位(锁存数据所用的边沿)"
"在高电平有效和低电平有效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