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51单片机既能实现USB通讯,又可串口通讯,哪种方案好些

楼主(2008-07-03):
请问使用51单片机既能实现USB通讯,又可串口通讯,哪种方案好些呢?两种通讯方式不同时使用。
USB使用的是现成的芯片,类似于对串口进行操作,另外想加一个串口通讯,有时候仪器与笔记本通讯(无串口接口),有时候想远距离的通讯(使用PC机串口),所以想将两种功能都放在板子上。
可不可以直接将两种芯片直接连到单片机串口引脚上呢?
还是说需要使用开关进行分时选用
还是说选用专用的串口扩展呢?
哪种方案好些呢?谢谢!

网友A:
把两个口做成透明的就可以了

没必要分时,,,用几个与门就可以搞定,

如果因为笔记本没串口而想加USB口的话,其实没必要

买条USB转串口的转换线就可以,

网友B:
upsd的

有两串口,而且还带usb接口
想怎么玩就怎么玩

网友C:
用电子开关CD4052实现1转4

用配置开关跳线或GPIO来控制选通哪一路,实际上您这就是一个串口多路复用的问题,串口发送和接收数据流向是单向的,用门电路做控制也是可以的.